楼主(2012-10-15):
坑哥呀!同一地方,同一规格的电缆接二连三的发生电缆相间短路,烧电缆现象

今年不知道哥走什么运了,继【话题】电路串电的问题,大家看看问题在那里?(20120824)后,哥躺着又中枪了,在一电缆沟内敷设有5条VV-5×16平方和1条硅橡胶3×75+1×25的电缆,去年10月份因电缆沟外面下大雨的时候漏水进来,用防火堵料在电缆沟上砌了一堵厚300,高500的小坝,后面下暴雨的时候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该处电缆有差不多10年的高龄了。
  1、在7月份的时候有其中一条供车间照明的5×16平方电缆先发生相线缺相问题,大夜班,当班电工就把缺相的灯并到另一相用。(平时的工作电流也不大,10盏400W的金卤灯)白天顺着电缆一路查找,外表没有明显的烧的痕迹,50A的空开也没有跳,找了半天也查不出原因在那里,中午就下班了,谁知下午就“朴街”咗,电缆在一个地沟内短路了,有好大的烟。相间短路了,从电缆的缺口看,烧得还挺严重的。该用电点配电箱下方有一拆去设备备用的箱,也是VV-5×16的,把电源换了用。再把烧的电缆从空开处拆下,包好,领导叫分析原因,随便找个说法,糊弄过去了。
 2、8月份某个周末早上,一大早的又被领导电话给吵醒了,说是在同一地方又有另一条电缆(VV-5×16)烧了,烟很大,边上的生产机台没有受影响,但操作手不敢开机了,变挨电。不得了,赶紧跑去一看,比上回烧的还严重,检查一看,是一个维修电源的电缆,这回头大了,因为当时该维修电源根本就没有负荷,怎么就能烧电缆呀?开始怀疑是防火堵泥造成电缆散热不好,把泥全部掏完,还完当年刚放电缆的状态,分析的时候估计是砌坝的时候用力敲打堵泥把电缆给内伤了?为什么前段时间用带50KW的加热器的油处器打循环两周都没有问题思呢?当年放电缆时也没留多少余量,打算在电缆够长的地方加上中继端子箱,做好计划,选好材料报上去,等材料回来再恢复了。
 3、就在上周末10-13,还是凌晨4点的时候,接到通知,“上回烧电缆的地方又有烟冒出了”,靠不会这么水吧?一波末平一波又起?安排电工到周边各用电点检查是那个地方出问题,答复都正常,在配电房的开关也没有一个是跳开的!这么妖孽呀?不管,天亮了再去处理。早上早早的就去检查了,没睡好,最后检查发现又是(VV-5×16)电缆,在配电箱的进线空开量出相线线缺了一相,此用电点负荷也不大,照明灯的,可能缺相的那一路灯没有开,所以当班电工没有找出烧电缆是那个用电点的。没办法只能提前把端子箱给安了,恢复用电先。

原因分析:
1、线路老线?用了差不多10年了。
2、发热问题?貌似不存在,第二次烧电缆的时候已经处理好了,该电缆沟在室内,长年还有空调吹着,平时就有点潮,但没有明显    的水浸泡现象。
3、砌小坝的时候,把电缆敲内伤了?造成绝缘低相间短路,问题是用电的负荷都不大呀?
4、空开为毛不跳闸呀?50A的,电缆都烧穿了。该配电柜为成套订做了,是广州的大厂家,他们有个口号“做中国的西门子”。

最后请大家就故障现象帮忙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绝缘能力下降了

网友B:
用摇表测一下,不行就给它废了。

网友C:
。。。相间短路  空开还没跳啊?
你家买的闸刀开关呀。。。。。。。

冒烟
1,负荷重,也不会冒烟吧。

2,环境太潮湿,对大地放电(周围泥土成为负载,发热,冒烟?)

网友D:
摇绝缘吧!

网友E:
按照楼主的描述应该没有换过电缆,只是对烧损的地方进行了处理。
楼主应该用摇表测一下电缆的绝缘电阻,看是否绝缘性下降了。还有处理后的节点电阻通电后会产生热量。

网友F:
电缆绝缘的情况,也碰到过。处理方法一个字“换”新的电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电缆绝缘的情况,也碰到过。处理方法一个字“换”新的电缆。
对不要给厂里省个芝麻..

楼主:
呵呵,绝缘倒没有摇,忘记了,回头找个时间测一下。看情况再决定是否更换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相间短路  空开还没跳啊?
你家买的闸刀开关呀。。。。。。。

冒烟
1,负荷重,也不会冒烟吧。

2,环境太潮湿,对大地放电(周围泥土成为负载,发热,冒烟?)

闸刀开关   真有喜感         我比较倾向于电缆绝缘老化  绝缘值降低

网友I:
短路不跳闸正常 你的线比较长 短路点远 我这前段时间有一根电缆被挖短路了 150的线 短路电流360多A 断路器塑壳400A 线有350米长吧 短路点就在终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短路不跳闸正常 你的线比较长 短路点远 我这前段时间有一根电缆被挖短路了 150的线 短路电流360多A 断路器塑壳400A 线有350米长吧 短路点就在终点。。。。。。
烧电缆的地方处于2/3的位置,电缆也不是很长,150米这样!

网友J:
狠心换新的吧

网友K:
内伤吧 不会是外伤了啊 用电时量量供电端出线和用电端空开处得电压相差多少啊
这种现象在我们这很多了啊 量电阻也可以啊 有次我们这一个电机开不了,过流啊 白天我去看电机还是好的 线电阻有问题了啊 剪开一段一量 有问题的在保护钢管里。 不明白这也会坏 ,换了一段线就好了 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呵呵,绝缘倒没有摇,忘记了,回头找个时间测一下。看情况再决定是否更换了
楼主还真是厉害,电缆烧过了,也不测下绝缘就接回去用。

网友M:
摇绝缘看电阻有多大,平衡不

网友N:
零线在作怪

网友O:
建议你满负荷使用的时候测一下电流,是否是过流引起的

网友P:
在地沟里我们厂试过白蚁惹的祸;
在工地我看过架空线因长期受力而拉长,绝缘层受损而短路的。
我想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Q:
负荷不大就应该摇一下电缆的相间绝缘,不行就换吧,记得把断路器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