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6):
我用西门子s7300的cpu315-2pn/dp,通过Profibus连接Et200s Im151-1 Standard从站,有一个从站自始至终连接不上,换其它的151模块也不行,只用cpu连接这一台从站,只带一个PMEDC24V模块也不行,下面附件有诊断信息,请教各位帮忙看一下,谢谢先!
[upload=jpg]/uploadImages10/7f66ceaba3f2fe0e11bd3800fc9c1849.jpg[/upload}

网友A:
是不是从站ID号没有对上?好像没有匹配上。

网友B:
profibus缆连接应该走上面的那个通道的吧。

网友C:
楼上正解,最后一个站也是走上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