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6):
哪位师傅有恒压供水案例(PLC牌子不限)
有的话发一份给我,不尽感谢。
百度的我都看过了,都不实际。

楼主:
没人回答···只有自己顶起了···

网友A:
恒压供水要什么PLC啊   要个变频器就可以了啊   PLC是有钱烧包

网友B:
如果是几台泵运行或者一用一备加小泵的话需要加个控制器!!!!!!!!!!!

网友C:
专门有恒压供水控制器的,也看到有人用PLC+触摸屏作

楼主:
兄弟们给一个PLC+触摸屏的例子呗···
PLC就用三菱FX或者西门子S7-200

网友D:
    恒压供水要什么PLC啊   要个变频器就可以了啊   PLC是有钱烧包.
要求不高加电接点压力表,高一点换个4-20ma的压力传感器.

网友E:
不会吧恒压供水要用那么大的本钱吗?你老板看走眼了,就是变频器和压力传感器就行了啊,压力要恒定多少自己调就行。

网友F:
变频器和压力传感器就行了,压力要恒定多少自己在变频器设置。

网友G:
怎么调啊。介绍一下

网友H(2012-12-23):
你买这本书《PLC技术与应用-专业技能入门与精通》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2013-07-08):
呵呵,OK了的说。。。。。。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们公司做的大都是PLC加触摸屏的。只用变频带一两台泵还好,多几台就不好搞了。

网友J(2013-10-20):
根据要求选择不同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