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6):
   慧博工程师在多年的工控机维修经验中,总结了以下一些工控机维修故障分析与处理办法。如下:
  一、开机后主板能正常工作,BIOS检测到键盘部分,报告键盘出错?
  首先看是否键盘锁锁定,解除键盘锁。如果不是,检测主板同底板的连线及键盘、鼠标是否连接正确。
  二、开机后其他部分工作正常,软驱的读盘灯一直常亮软驱不能使用?
  应是软驱数据线接反。
  三、用7162主板时,鼠标、键盘均不能使用?
  查小辫子,看是否为7162专用,如果不是,请将键盘、鼠标反接使用。
  四、工控机装硬盘以前可以启动,安装硬盘后发现不能启动?
  请首先检查硬盘数据线是否接反。
  五、加电后底板上的电源指示灯,亮一下就灭了,无法加电?
  首先看是否机箱内有螺丝等异物,导致短路。其次察看有关电源线是否接反,导致对地短路。再次利用替换法,更换电源,看是否电源的问题,更换地板看是否地板的问题。
  六、工控机加电后,电源工作正常,主板没有任何反映?
  首先去掉外围的插卡及所连的设备,看能否启动?如果不能,可去掉内存,看是否报警?然后检查CPU的工作,是否正常?最后替换主板,检查主板是否正常。
  七、开机机器没有启动,能听到连续的报警声?
  根据报警声,能确定是内存的问题。打开机器看内存是否接触好,或更换内存插槽进行测试。最后更换内存看是否内存的问题。
  八、安装操作系统,加载声卡驱动时死机?
  首先声卡的类型选择错误,选择正确的类型后再安装。其次,所选的声卡同其他设备冲突(包括网卡、视频卡、主板)。
  九、加载声卡驱动后,运行速度变慢或声音太小?
  一般声卡同主板冲突。
  十、安装视频卡时驱动安装正确,没有图像显示,或显示没有彩色?
  一般视频卡的制式默认为“ntfc”,需设置为“PAL”制式!
  十一、工控机在公司测试正常,到客户哪儿以后没有显示?
  一般为分辨率设置设置过高,客户的显示器不能显示。所以现象为黑屏,但是有启动正常的告警声。
  十二、工控机在正常运行时,一有震动就会重起?
  电源的连线故障,或是主板同地板的连线接触不良(实现ATX功能的哪根连线)!
  十三、操作系统GHOST时,原盘同新刻的盘分区不一致?
  硬盘的模式,设置不一致。应都设为LBA模式。
  十四、运行客户程序时,出现莫名的重起现象?
  客户的软件同主板的兼容性有关,全方位检查过后,如果还是找不倒原因请更换主板后,再试。
  十五、P4的主板加电后,不能启动?
  P4的主板功耗很大,对12V的电压需求较大。如果不接主板上4芯的12V电压,主板不能启动。
  十六、DOS下能否使用U盘?
  这要看主板的支持,有的主板能够支持例如:7166。而大多数主板是不支持的。
  十七、USB硬盘、U盘能否作为启动盘?
  这要看主板的支持,大多数新型主板(P4、P3)能够支持,一些老型号的主板可能不会支持。
  十八、普通硬盘接口的主板,能否上2.5”的小硬盘?
  可以,但是需要自己做线。没有标配的线。
  十九、2.5”硬盘接口的主板能否上普通的硬盘?
  可以。
  二十、各个厂家的串口线能否互换?
  这要看主板串口的定义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则可以互换。
  二十一、主板上的键盘口能否直接接鼠标?
  不能。
  二十二、现在的ATX机箱能否实现AT的功能?
  可以,但是必须有此宽机箱上的AT开关。而且需要在开关上焊线。
  二十三、P4的主板能否用AT的电源实现?
  可以,但是电源需要改造:首先要把主板上的电源,设置位AT方式,加上4芯的12V电源的接头,就可以了。
  二十四、ATX电源的工控机能否实现“来电自起”?
  这同主板有关系,如果主板支持,则可以。
  二十五、工控机种的某块PCI卡不能使用?
  查看该PCI卡的金手指是否不洁,如果不洁,用橡皮擦之。
  二十六、工控机中的所有PCI卡不能使用?
  用橡皮擦拭主板的PCI金手指,或更换底板插槽。
      以上26条的经验都是在工控机维修的实战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如果您有一些更快捷的方法,也希望能够与我们分享。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