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6):
现有一30T/H流化床锅炉,总高35米左右,以住的经验均是各个测点的变送器在各取压口旁变地安装,现客户要求各变送器均用铜管引到一楼集中安装,这样问题就出现了,引压管过长肯定会对测量产生影响,同时季节变换也将会对测量产生影响(江西用户),我应该样处理?如汽包液位变送器(正负压引管),炉膛压力变送器(单正压或单负压引管)具体怎样补偿、迁移?谢谢。

网友A:
我们这的锅炉就是引到一楼的,汽包液位迁移到-4.4KPa原理我也不太清楚,也想知道?

网友B:
给你介绍个最简单的方法,接上手操器,直接看表上的显示数据,这个数据就是迁移量.如果还是不太清楚的,可以加我QQ553748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