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传感器接线

楼主(2012-10-16):
我想问,
中设计处的给的图纸是将1和3短接,但是我接2和3短接才有信号输出。跟他们说,他们不肯改,说其他厂都是这样接的,没有问题。请问高手们,这个液位传感器用到短接线的时候怎么接??这个图示我网上找的

网友A:
这个液位传感器的接线问题你要问我们的工程师了,呵呵

网友B:
还是没看懂,1-3,2-3短接是什么意思,偶倒是感觉应该1、2与4短接才对。4是开关量输出常开、常闭的公共端,如果1——4短接就是公共端是火线,如果2-4短接就是公共端是零线。

楼主:
使用跳线时,按照NPN逻辑输出吧。当有信号输出时,输出线发出与VCC相同电压,把2与 3连接可以形成回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