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6):
维修,用万用表仔细检测,三相桥和逆变模块正常,然后三相电通过空气开关接入变频器准备上电试机看看,拨上空气开关,空气开关三相接线输入端把线都炸出去了,接入端烧黑,空气开关和接线处是没有问题的,无语,从来没碰到过这么严重的

网友A:
呵呵,这个鞭炮够大
90KW模块炸起来不是一般的响,LZ有没看见星星?
不明状况的情况下也不采取下保护措施

楼主:
模块没有炸,量了一下正常,就是不敢上电了,求解

网友B:
什么都没问题就是线太小了或没接紧,试机的线多大。上电瞬间冲击电流大

网友C:
又是一个盲目的人啊

网友D:
这个还不算劲大 我以前公司350KW英威腾变频器工作中进水《下雨漏的》1000A的断路器直冒烟 那声音

网友E:
大家的胆子都挺大,胆大归胆大,要注意安全

网友F:
如果检测整流模块无问题,要进一步检查充电接触器控制电路是否能正常工作,或主触点有无粘连现象。
这么严重的现象,貌似三相整流桥已经短路了啊。

网友G:
咸老师分析的对,应该是电源部分严重短路.

网友H:
楼上说错了咸老师的意思是“接触器控制电路”故障,我也同意。上个礼拜修一个机子,就是同样的问题,一上电跳闸,再上电正常,我觉得没事,就让客户拿走了,谁知道客户拿走一上电,就一声巨响,前天反过来了,我一看,三个整流,2个400A的IGBT,机子里面全黑了,我那个心疼啊~~~,我一看就是“主触点有粘连",所以再遇到类似问题大家一定不要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