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6):
一、PLC设计、安装与调试
1.设计PLC控制具有跳跃循环的液压动力滑台,并进行模拟安装与调试。

图1-1液压动力滑台示意图
(1)工艺任务
该液压动力滑台的工作循环、油路系统和电磁阀通断表如图1-1所示。SQ1为原位行程开关,SQ2为工进行程开关。在整个工进过程中,SQ2一直受压,故采用长挡铁。SQ3为加工终点行程开关。假设液压泵电动机已启动(启动电动机不属设计范围)。
(2)控制要求
①工作方式设置为自动循环、手动、单周期。
②设有电源指示,工进、快进、快退工作状态指示。
③有必要的电气保护和联锁。
④自动循环或单周运行时应按图1-1所示顺序动作。说明如下:按启动按钮SB1后,滑台即从起点开始进入循环,直至压SQ3后滑台自动退回原位;也可按快退按钮SB2,使滑台在其他任何位置上立即退回原位。
(3)电路设计
①根据任务,设计用PLC控制的主/控电路图(或控制系统框图)。
②填写《材料申领单》。
③列出PLC控制I/O接口(输入/输出)地址分配表(或现场元件信号对照表)。
④绘制PLC控制I/O接口(输入/输出)接线图。
⑤根据工艺要求,设计梯形图。
⑥根据梯形图,列出指令表。
(4)程序输入调试
能正确地将所编程序输入PLC;按照被控设备的动作要求进行模拟调试,达到设计要求。
(5)安装与接线
①按主/控电路图及PLC控制I/O接口(输入/输出)接线图,在机架或模拟配线板上安装与接线。
②如在模拟配线板上安装,将熔断器、接触器、PLC装在主配线板上,将转换开关、按钮等外接器件装在另一块配线板上。
(6)联调试验
正确使用电工工具及万用表,进行仔细检查,最好通电试验一次成功,并注意人身和设备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