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6):
如题宁茂变频器上电报LE欠压,测直流两端只有500V多点,继电器无吸合音,如何入手????

网友A:
查一下继电器为什么不吸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先查一下继电器为何没吸,是未接到MCU的控制信号,还是继电器控制电路或继电器本身异常?
另外,如果三相电源电压偏低,如360V左右,则直流电压即为500V左右了。
报LE(欠电压),可能为充电继电器未吸合,其辅助触点检测电路动作,示警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