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变频器

楼主(2012-10-16):
我厂现有一台变频器坏了,更换了另一种品牌的变频器。但变频器与PLC是通过RS485通信的。现在plc与变频器要作什么修改。

网友A:
这个要看PLC内部的程序,不同品牌的变频通讯参数不一样的。估计程序也要修改。

网友B:
变频器通讯的相关参数要设置,换成不同的变频器,那PLC的程序也要改动了
最好还是换一样的,这样改动要少些

网友C:
我感觉最好换原来一样的 ,改动小,除非 很难买到一样的,话说 ,现在  一般的东西 还是好买吧

网友D:
如果换了另外的变频器,那么PLC程序和变频器参数都要修改。

具体修改哪些参数

那要根据你用变频器的类型参数固然不同

网友E:
这个怎么能乱换呢,凡是涉及到485通讯的必须在plc里写程序,每个plc的定义都是不同的,要么改程序,要么换原来的变频器,这个不是闹着玩的,随意换的。

网友F:
换回一样的吧。

网友G:
plc的程序是根据变频器的通讯协议编的,所以要改PLC程序

网友H:
呵呵;那惨了;
功率不大的话还是再买台与原来一样的型号吧;
记住用RS485控制变频器时不要乱换型号,除非你对PLC及变频器的通讯十分的内行;

网友I:
没得办法,各个变频器的通讯参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通讯的相关参数要设置,换成不同的变频器,那PLC的程序也要改动了
最好还是换一样的,这样改动要少些

网友K:
同意更换其他品牌的人肯定有办法。

网友L:
不要自找麻烦,最好还是换原来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