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6):
最近厂里老是出现电磁阀故障,换个线圈就OK了,但是这样老是影响生产,而且电磁阀线圈的吸力到底是和电阻什么关系啊,问了老师傅,老师傅解释说这个吸力与电阻有关系,电阻值越大吸力越大;阻止越小吸力越小;但是自己始终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我觉得电阻值应该小点儿吸力应该大啊,而且事实就是换下来的电磁阀线圈都是阻止减小了。有点儿搞不清楚这个电磁吸力和电阻值之间的关系,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应该指的是线圈匝数,匝数越多 ,磁通越大,从而磁力越大

网友B:
通常说的现场电阻越大就是只线圈匝数越多,因为对于统一规格的线圈直径是一定的,长度越长即匝数越多其电阻也就是越大了

网友C:
高压的匝数多电阻大,低压的匝数少电阻小。吸力大小不仅与匝数有关也与线径有关。

网友D:
同电压等级下,匝数越多,磁通越大,吸力自然强些

楼主:
匝数多,磁通大,但相应的电阻也大,而随之电流变小啊,我感觉电流应该跟吸力成正比吧??谢谢你的支持 还是有些没搞清楚!

网友E:
电感量与磁通量成正比,而线圈匝数与电感量成正比。电磁力与磁通量成正比。

以电动剃须刀为例,把电机的线圈多缠几圈,再试试,哇,刮胡子的劲可大了。效率大大提高。试试看...

网友A:
但是,正如楼主所说,磁通也与电流成正比啊,匝数并非越多越好啊,应该有个范围的,请问这个范围怎么确定?

网友F:
吸力与它们的关系是,匝数与电流的成积越大,磁通越大,吸力也越大,电阻小匝数小,吸力也就小了。

网友G:
还与电压有关,故障时电压不够,吸力也不够!

网友H:
那个还老化啊?没有遇到过

网友I:
电流应该控制在绕线安全载流量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