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7):
请各位大师分析原因

网友A:
说的清楚一些,13526437298

网友B:
对,说一下具体的故障表现,变频器的实际输出情况是怎样的?

楼主:
咸老师:把电机线拆掉一启动还是报OPEN。

网友C(2012-11-25):
这个故障好像是主板的问题,换一块试试。

楼主:
谢谢5楼,换了一块主板还是不行,一启动包OCA过电流切断。

网友C:
你要把新上去的板子,复位出厂的吧。

楼主:
已恢复了出厂值,可以启动但频率升到1HZ就报OCA加速过电流

网友C:
这个就要细看一下了。估计你主板没有设置好。

网友D:
IGBT故障或霍尔故障及电流检测回路出问题了

楼主:
在线测IGBT没问题,我怀疑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
今天又把霍尔元件换了,还是报OCA请各位高手出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