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控仪的问题

楼主(2012-10-17):
我们公司的注塑机仪表输入温度280度,设备通电后,有时候现实800多度,有时候显示100来度,,,,,,,,,探头很牢固,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应该是有线断了或者接触不好

网友B:
一个是传感器,一个是连接线路,分别排除吧

网友C:
干扰也有可能啊   如果找不到问题就是干扰啊  设备用的是变频器带的电机话干扰很大的啊

网友D:
换个传感器 看看先

网友E:
热偶的类型选的不对吧?
另外补偿导线选用的对吗?中间是否有虚接的地方?

楼主:
谢谢各位,至于补偿导线类的就不用追究了,肯定是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接线牢靠
并且不是每天都这样,有时候很正常,有时候不正常,真晕了,,,,,,,,,,,,,,

网友F:
表与探头对调看什么问题,哪个不行就换了吧

网友G:
可能是干扰,我以前在挤出机上遇到过,把加热设备接地线连接好。

网友H:
用的传感器是热电偶吗?是不是热电偶的探头虚焊了?

网友I:
互换一下温度探头就知道了,如果温度探头出了问题,这个故障会跟着跑,如果故障依旧,就是表坏了。

网友J:
找其他机器上的换啊,用替代法比较好

网友K:
两个可能一是仪表与热偶不批配二是线路有续接

网友L:
如果以前没有这个问题,而且接线检查过没问题的话,温控仪坏了

网友M:
接触不好 ,环境温度太高,电偶 跟表的质量如何?

网友N:
你应该确定实际温度和显示温度是否一致,确定问题在排除。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至于补偿导线类的就不用追究了,肯定是的
现在的情况就是接线牢靠
并且不是每天都这样,有时候很正常,有时候不正常,真晕了,,,,,,,,,,,,,,
正常的时候有时间段吗?

网友L:
正好这几天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也是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不正常的时候本来设置的温度是一百度的,结果到二百度都没停止加热,换过热电偶也是一样,果断换了温控仪,故障解决了。

网友P:
可能是温控仪传感器出现问题
判断可能是温控仪传感器出现问题

网友P:
可能是温控仪传感器出现问题,查查看。

网友Q:
线接触不好

网友R:
表,测温元件,线路,逐个代换,记得先易后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