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命的永宏,怎么读程序?

楼主(2012-10-17):
首次接触永宏FBS PLC,我想读取程序时,联机后跳出如下界面
如果点否,终止联机。如果点是,刚将打开编程软件后的空白程序自动强行下载进PLC。我怎么才能读PLC程序?

网友A:
是不是设置不对呀,没有用过这类 PLC

网友B:
永宏这方面的表现是比较挫,不过也有利于程序保护。
顺便说一下,永宏的编程界面真的不咋地。

网友C:
越这样,越难破解
有利有弊把,像富士通的产品,烧录时,想吐血,但至今能破解他的,基本没有!
全球最低价!!测试座 转接座 烧录座
http://huaqiangbei8.taobao.com/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问题解决了,打开软件后按F12,老天啊,这样的方法,感觉好象走后门。读程序都要专业人员指导下,汗

网友D:
其实很方便的,读程序时不新建即可、、、F12是个快捷方式 在上面菜单-PLC-联机 读取程序即可

网友E:
提示已经很清楚了 呵呵

网友F:
上载不需要新建工程,打开软件后,直接联机,选择不开启对应专案即可。

网友F:
你所描述的过程,是下载的过程。

网友G:
读取程序时,打开软件后直接联机(不要新建程序),点是进行读取程序

网友H:
在工具栏PLC点击联机

网友I:
打开软件,按F12,按N,选择自动检测,检测完成后确定,恭喜联机成功

网友J:
这个要上传程序的时候,先打开编程软件,点击联机。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不打开对应专案,程序就上传上来了。

楼主:
软件上那不伦不类的中文。

网友K:
打开软件,不要新建,直接点联机。

网友L:
很好的品牌啊
性价比超高啊
一直很信赖的产品  就像他的品牌承诺
软件操作 个人觉得很方便的   、
只是有时繁体没有翻译完全的  就像3.11版本 帮助 继电器显示就是一例

网友I:
永宏的编辑软件很好啊,永宏是台湾品牌,编辑软件带点繁体更有特色啊

网友M(2012-11-20):
打开软件不要新建,点联机(F12),直接下一步,就OK啊

网友N(2014-07-09):
打开编程软件,点联机,开启专案点击否即可,

网友O:
想读里面的程序,打开软件后先不要“新建”。。而是先联机。。

网友P(2014-08-08):
引用 网友D:
其实很方便的,读程序时不新建即可、、、F12是个快捷方式  在上面菜单-PLC-联机  读取程序即可
用习惯了就会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Q(2014-10-08):
在没有打开工程的情况下!打开软件.然后点击联机选项!然后会跳出一对话框!点否就OK了

网友R:
在学习中。跟你一样第一次用

网友S(2014-12-12):
不打开专案联机其实就是读程序,仔细看的话还是很好理解的

网友T:
直接连接PLC。

网友U:
直接联机就可以了!

网友R:
不要新建文件,打开软件找到联机,就按提示操作

网友V(2015-06-30):
用信捷的 USB -OP320  以及 永宏----》文本显示器 通讯线  怎么总是连不上永宏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