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7):
① 由于空气断路器具有过电流保护功能,为避免变频器接通电源时引起空气断路器误动作;
② 变频器在刚接通电源的瞬间,其电容器的充电电流高达额定电流的(2-3)倍;
③ 变频器的进线电流高次谐波成分极多,当基波电流达到额定值时,实际电流的有效值要比额定电流大很多。
对策:断路器的额定电流I应选择为大于等于1.3-1.4倍的额定电流。
 还有哪些原因会发生这个故障?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变频器坏了,短路造成空开会跳啊!一个最简单基础的原因。
其实好多故障很简单,只是因为我们懂得太多,往往会把简单的故障复杂化!所以有时候懂得太多也不一定全是好事!呵呵!

网友B:
高压电弧短路,二次谐波污染严重~

网友C:
这东西是第一次安装使用还是已经使用正常过了的?
是用正常用过的,一般是变频器有问题了。
第一次用的,可能是开关没配好,可能是变频器问题。

网友D:
变频器上面都是 马达启动器 的,装什么普通空气断路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变频器坏了,短路造成空开会跳啊!一个最简单基础的原因。
其实好多故障很简单,只是因为我们懂得太多,往往会把简单的故障复杂化!所以有时候懂得太多也不一定全是好事!呵呵!

网友F:
这种问题1是空气断路器输出有接地,2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G:
你的这个系统,空开装有漏电保护了,变频器的系统,供电电源不能装漏电保护,否则上电就跳闸。这个在变频器的应用中是一条忌律。要注意呦。

网友H:
如果是漏电断路器的话可能,会跳换一个是是吧

网友I:
在我感觉,这个还是变频器有问题,我选的变频器上边的开关也只是1.4倍左右都没问题

网友J:
可能是变频器内部IGBT故障,导致相间短路,引起进线断路器跳闸。

网友G:
先检查是否空开处装有漏电保护,如果是,就屏蔽它,如果没有漏电保护,那就要检查变频器了。

网友K:
对于起动器(包含各种起动器)采用的应该是电磁脱扣的断路器
纠正LZ的说法,你使用的可能是塑壳断路器和微型断路器。
塑壳断路器上使用的电磁脱扣最低值为6倍的脱扣器电流(2.5~220A),这个不分施耐德,ABB,西门子,三菱等等
微型断路器有B\C\D三种,也不分品牌,具体的就是用在照明\照明&动力\动力。如果过载了还是会动作。
变频器启动电流最低也要三倍吧。脱扣器选型还要考虑20%的误差。。这属于继电保护了。
而且高次谐波的影响会对漏电保护有影响,我估计是你是脱扣器选的小了。。。

PS:断路器主要是保护电缆和负载,动作说明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