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机正反转电路 感兴趣的看一下吧

楼主(2012-10-17):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A:
这个电路实现不了正反控制?
是单相电机为何只引出了三根线,要实现正反转,需两相都引出。电路中未表示出启动和运行绕组。

网友B:
作为卷帘门还可以
如果是长时间反转的话电机会很烫
启动绕组两端对调反转

网友C:
楼上二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电容运转式电机只需引出三个线头就可以,反转也不会电机发烫,因为两组线圈是同线径,同匝数,

网友D:
好东东,学习了

网友E:
家里那个小吊机 就是单相电机 正反转

网友F:
不明白电磁线圈起啥作用?楼下的赐教

网友G:
电路设计的不错,你这个电机和半自动洗衣机的洗涤电机是一样的啊

网友H:
没惯性,电机还是可以的。,再说 卷帘门,不是随时都在开关吧。。。

网友I:
我好想记得有一些小功率的电机,2个绕组线圈是不一样的札数哦。

网友J:
十多年前做过家用的那种换气扇;有些款式也是计成可以进气,也可以抽气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好想记得有一些小功率的电机,2个绕组线圈是不一样的札数哦。
有两种,正反转的电机,两组线圈一样,单一方向的电机,有主副绕组,两组线圈不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好想记得有一些小功率的电机,2个绕组线圈是不一样的札数哦。
有两种,正反转的电机,两组线圈一样,单一方向的电机,有主副绕组,两组线圈不一样

是的,大部分场合单相电机都是一个方向运转使用,一般用不到正反转,比如风扇。  正反转场合就是农村的吊机,和面机用的多些。

网友L:
和洗衣机里的电机控制电路差不多

网友M:
电磁线圈应该是制动用的吧!
楼主分享的不错,谢谢了

网友N:
请教为啥要四个继电器参与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教为啥要四个继电器参与控制?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照理说两个接触器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O(2012-11-18):
引用 网友P:
学习了谢谢

网友Q:
记得好像是防止失重急坠急停的

网友R:
现在也有很多启动线圈和工作线圈不是一样的工作线圈的线径粗而少,启动线圈的线径小而多,那就不可以了哦

网友S:
引用 网友C:
楼上二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电容运转式电机只需引出三个线头就可以,反转也不会电机发烫,因为两组线圈是同线径,同匝数,
对..

网友T(2013-08-10):
回复 网友B:
同意说法,三个出线无法转换方向

网友U:
三楼说的对。

网友V:
回复 网友F:
我也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