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7):
大家好,我们工厂在S7-300的DP网络上挂个MOVIPLC,MOVIPLC下面有挂了几个SEW变频器(MOVILINK),通过PLC300控制变频器运行,如何实现通讯的?请高人帮忙!

网友A:
看变频器支不支持DP通讯,支持的话直接挂上!不支持可以用转DP的,如232-DP

楼主:
MOVIPLC支持DP,sew变频器与Movplc走的是内部总线,我不理解如何通过S7-300PLC控制下面的变频器?这是两种通讯协议呀!

网友B:
S7-300能过DP总线与MOVIPLC建立通讯,交换控制数据,MOVIPLC接收S7-300的命令,然后再把控制命令发送给下面的变频器,在这里MOVIPLC相当于一个中转站。

楼主:
谢谢你!MOVIPLC作为中转站,是不是也需要进行一些参数、地址分配的程序呀!如果有该怎么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