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7):
各位朋友,
这是一个声光控制开关家用的,坏了拆开的,有些地方不明白,请各位朋友看看,分析下。

其中D7,D6的作用,是什么?还有VR1那一块的工作过程是什么?

还有里面的集成电路是RT1072JY,没有查到资料,有谁知道这个芯片。谢谢,

网友A:
一般这样的电路到无线电的杂志里好找点。

网友B:
楼主的图如下:

网友C:
RT1072JY是三端稳压集成电路,与Q1、Q3组合构成扩流稳压电路。

网友D:
RT1072JY是被动式红外传感器控制器,其实就是电路的传感器。D6均压二极管,为C5充电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