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7):
刚学修变频器,一台LP100G-15T3变频器,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严重偏相,IGBT:FP75R12KE3,驱动:A316J,示波器测A316J 11脚波形下三臂都有,上三臂有两个A316J 11脚没有波形,查电阻电容都是好的,会不会有一臂IGBT管子导通内阻变大,接近开路状态了,维修没有方向了,请大家给我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那就往前查呀,你怎么还往后查,测1-2脚波形,如正常换A316J,如不正常继续往前查

网友B:
用表量一下不知道了吗?

楼主:
1-2脚波形有啊,A316J也换了,还是不行

楼主:
已修好,A316J虚焊,补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