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7):
最近弄的一个工程将旋转编码器固定在主机的轴上,旋转编码器跟着主机一起转动,随着着主机变化而变化。通过电子齿轮比旋转编码器发N个脉冲对应的伺服电机就走一圈。不断循环。电子齿轮比通过触摸屏上面输入数据可更改电子齿轮比。我想问下 用这样的方式给伺服驱动器脉冲稳定性如何,准确定如何? 自己做的这个程序误差在十个MM左右,且每一圈的误差不是固定的。想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没人这么弄过嘛?

网友A:
原点定好了吗?定好了原点的话,误差应该都是一样的。

楼主:
不定位远点啊   主机转 --  编码器转 --- 伺服转  伺服每走一圈 就会送一张纸出去  就算有误差也是在单张体现了 不会叠加。 但是现在我的机器就是定位不准  感觉有外部影响。但是又不知道是那。

网友B(2013-01-07):
这个和你的行程长度 ,编码器脉冲数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