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8):
我公司原装一大功率冰水机组,约200KW,现在订单减少,只有一个车间在生产,估计50P冰水机就可以满足.请问各位前辈,有什么办法在现在基础上实现?改造成本及能节省多少?

网友A:
压缩机不能卸载运行吗

网友B:
我只知道,我们公司的空压机   气压够了 知道卸载。
~~~~~~~~~~~~~~~~~~~~~~~~~~~~~~~~~~~~~~~~~~~~~~

貌似有变频器的那种。如果负载不大。可以节能的。。。。
200KW,这个压缩机够大的。。。不过 相对电费而言 还是比较划算的。

楼主:
压缩机130KW,还加水泵,加几来200多KW,因为现在设备少了.感觉是如同好马拉小车,太浪费了,有什么办法把适应目前的状况,把能耗降下来.加变频器成本多大,能省几成电费?

网友C:
就一台压缩机吗?我们公司做的一般都是几台压缩机一起工作,分先后启动。

网友D:
这个好办,在空压机的管路里安装一个压力传感器(带变送器的,直接输出标准信号),然后把200kW电机改变频器驱动,并设置好需要的空压管路的压力;然后把压力控制与变频器闭环,当压力达到,变频器就降低频率输出,直至休眠。这样实时的控制,即可达到节电目的。

网友E:
现在的冰水机组都是温控运行,控制水泵运行数量及水流量也可以减少冰机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