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8):
在图中can1的H与L短接一个120欧的电阻起到什么作用?还有term与L的短接,为什么不接电阻?如果能给点资料的话万分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A:
我想问,LZ 你哪里找来的电路图啊?共享下?

楼主:
不好意思啊,公司内部文件,不能外传啊。

网友B:
你都可以上传了 还不能不“外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可以上传了 还不能不“外发”?
这是截图。还没帮我解决问题呢!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B:
CAN 总线有两个120欧姆电阻,从来没有把两CL 和 CH 短过,不知道短了又是什么情况

网友C(2013-01-03):
应该是终端电阻120欧,终端电阻是为了消除在通信电缆中的信号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