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8):
如何克服变频干扰?
变送器传输给PLC的信号一直在跳动,难道是变频器的干扰在作怪?

网友A:
回答是肯定的。
变频器控制系统常用的抗干扰措施:
1.隔离法:将变频器与模拟量有关的信号如指令、反馈等与PLC用隔离器隔离,切断干扰通道
2.电源隔离发:将PLC电源采用隔离变压器后供电,这样只能对付哪些变频器相对集中且较少的场合
3.动力电源与控制电源分开且远离,更不能和信号线有平行
4.PLC采用通讯方式与变频器连接
根据使用情况决定采用以上2-3种方案,最重要的是PLC和变频器接地系统的处理,可导致所有措施失效!!!

网友B:
关于如何抗变频干扰?这个题目有点大。因为变频干扰周边设备,原因很多,现场的情况也是千姿百态,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当然无外乎是安装布线要按照EMC(电磁兼容)准则去做,即可把干扰限制在最低的程度。

网友C: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网友D:
楼上说的对,用隔离器实现的隔离法。关于隔离器与变频干扰,这个网站里有一些文章,能参考一下。http://www.alp-tech.com.cn/html/201292922332199.html

网友E:
用隔离器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隔离器就可以了

网友D:
支持“如何克服变频干扰?”这个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