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8):
咸工,请教你一个ABB ACS800驱动问题。我测画了一路驱动电路,感觉和别的机器的驱动有点不同。请咸工帮我分析下。另外我不清楚ABBACS800在驱动板上外加直流530V电压未插驱动线。显示操作都正常,按启动后,报2340.也就是提示模块有短路。不知道怎样屏蔽该报警。我上传一个protel的文件。在此先谢谢咸工了!!

网友A:
你这弄的也太不清楚了,咸工他那么大岁数了能看见吗?

楼主:
我还有个附件PROTEL的附件,你想放大多少就多少。上面的图片是截图的。

网友B:
哈哈,我确实是看不清元件的数值,不过下载了图纸,还能看清楚的。
驱动电路,无IGBT导通管压降检测功能,故障可能是输出电压/频率检测电路报出的。找一下,有无相关电路。
或者这是上桥臂驱动电路,无检测报警功能,而逆变电路的下桥臂电路,采用不同的驱动芯片,有故障报警与检测功能。

楼主:
谢谢咸工的回复,上面画的是一路驱动电路,其余5路跟上面的一路是一样的。该机还有2个小板不知道是什么功能的。我附上照片
我查了一下,电流互感器的输出信号到主板上了。

网友C:
   问题搞定了吗,应该就是那两块陶瓷片坏了,以前遇见过

网友D:
陶瓷片也是电流检测,坏了会报2340,我遇到过。

楼主:
我换了一块板子。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陶瓷板上面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他跟三相输出电压相连的。应该是输出电压检测。这里面包含了2340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