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8):
变频器功率和电机功率是匹配的,,变频器带电机没什么力气,参数怎么调整,变频器和电机过1分钟开始发烫的厉害

网友A:
这种事还是第一次听你说,那最后没有报警呢?关键是报警

网友B:
功率匹配不等于变频器带的动电机,说明问题的是,电机的负载很大,变频器启动后,电机转不起来(没劲),说明电机小了。

网友C:
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缺相了。

网友D:
最好是说说电机的功率,变频器的牌子,功率。
对症下药,是大功率还是小功率的呢。

网友E:
是不是低频运转啊

网友F:
2 3 5L说的好

网友G:
  变频器功率和电机功率是匹配的,电机其它参数呢?做过电机自整定(自学习)吗?

网友H:
负载怎么样

网友B:
电机没劲?

1.电机缺相;

2.电机匝间短路;

2.电机过载。

无外乎就是上述三点,查电机。

网友I:
有可能上限频率太高

网友J:
我觉得是电机过载了 堵转

网友K:
多大的电机?

网友L:
这个东西说得比较广,从你这说的只能一个个排查,首先是看负载是不是过大与电机是否相匹配,再排查线路有没有接错,其次看你选的变频是重载型还是轻载型,再次看变频的参数是否设好。总的来说先排查外部硬件有没有问题再看变频参数是否设置的对

网友M:
有短路点,或者过载

网友N:
我遇到过烧电机的问题,变频器也没有报警,参数也没有人动过,后来又核对了一遍,还是有问题,换了一个变频器就好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B:
电机没劲?

1.电机缺相;

2.电机匝间短路;

2.电机过载。

无外乎就是上述三点,查电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P:
电机没劲?

1.电机缺相;

2.电机匝间短路;

2.电机过载。

无外乎就是上述三点,查电机
我也认同这样的观点

网友Q:
5 L   的好

网友R(2012-11-30):
你是不是用的进口电机啊!!有的进口电机电压参数和我们不一样?

网友S:
可以看一下市电电压是否足够,然后试下换台变频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