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8):
弱弱的问下,从三菱网站下载的资料,后缀名都是.ASPX,用什么软件打开啊?

网友A:
如果下载的是资料的话,那么将扩展名ASPX改为PDF即可。

建议下载使用浏览器本身,而不是使用下载工具。

网友B:
遇到过几次
下载的软件也是ASPX
没用下载工具
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