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定信号发生

楼主(2012-10-18):
这两天想做个实验,看一下电磁阀的响应动作,有一个指定信号,为一个阶段方波,8ms的DC48V后接20ms的8V之后接20ms的0V,之后循环,想了想,最有问题的是8ms的48V怎么发生。一般的信号发生器最多到30几V,请问如果有48V的平滑电源,如何发生上述波形?
还请大家援手。

网友A:
首先,你必须要有一个DC48V驱动线圈的直流电源,然后,通过一个三极管,就可以把脉冲控制信号平移到DC48电平上了。这是最古老的电平转换方法。

楼主:
多谢回复。
我知道通过三极管来小控大的控制48V开关出力,但是由于之后还要变换一下电平(还要接8V的信号),这种用一段开关不知道如何实现,还请指教。

楼主:
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么?那位大神帮忙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