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8):
  1、断路器
  当三菱变频器需要检修时,或者因某种原因而长时间不用时,将QF切断,使变频器与电源隔离。当变频器输入侧发生短路等故障时,进行保护。
  选择原则
  (1)变频器在刚接电源的瞬间,对电容器的充电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2-3)倍;
  (2)变频器的进线电流是脉冲电流,其峰值常可能超过额定电流;
  (3)变频器允许的过载能力为150%,1min。
  为了避免误动作,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应选:
  (3.4)
  其中为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故选择断路器额定电流选择210A
  根据上述数据可以选择断路器DW15—400断路器额定电压为380V,额定电流为300满足要求可以选择。
  2、接触器
  (1)主要作用:可通过按钮开关方便地控制变频器的通电与断电;变频器发生故障时,可自动切断电源。
  (2)选择原则:
  由于接触器自身并无保护功能,不存在误动作的问题,故选择原则是主触点的额定电流,应该大于126.6A,可以选择主触点额定电流为130A的接触器。
  根据上述数据施奈德的LC1—D150,满足参数要求,可以选择
  3、主电路的线径
  (1)电源和变频器之间的导线
  一般说来,和同容量普通电动机的电线选择方法相同。考虑到其输入侧的功率因数往往较低,应本着宜大不宜小的原则来决定线径。
  (2)三菱变频器和电机之间的导线
  因为频率下降时,电压也要下降,在电流相等的情况下,线路电压降在输出电压中的比例将上升,而电动机得到电压的比例则下降。这有可能导致电动机带不动负载并发热。所以,在决定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导线的线径时,最关键的因素便是线路电压降的影响。一般要求:
  (3.5)
  的计算公式是:
  (3.6)
  式中:——额定相电压,V;
  ——电动机额定电流,A;
  ——单位长度(每米)导线的电阻,mΩ/m;
  ——导线的长度,m。由上两式可直接求出的取值范围。根据Ro值确定导线面积。
  由公式(3.5)得:~11.4)V
  由公式(3.6)得:0.69mΩ/m1.04mΩ/m
  根据表3.1判断所需的导线截面积,为了满足控制系统的要求,应该选择截面积为16的导线。
  表3.2常用电动机引出线的单位长度电阻值。
    本文由深圳三菱PLC(www.zgmxy.com)整理发布。

网友A:
照片上的机器有点旧,呵呵。

网友B:
深圳市圣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主营
以下产品:
PLC|触摸屏|变频器|伺服电机|三菱电机
请致电:15815567873(郭生)QQ:1079959408
网址:http://www.sqcg.cn
本公司库存足,货期短,全新原装品质有保障,价格有绝对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