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8):
请高手帮我把我这个指令表,写成梯形图然后把图片截给我,谢谢了!
LD   M8002
OR  X0
OR  X2
SET   S0
STL  S0
ZRST  S20
         S24
RST  C0
LD  X1
SET  S20
STL  S20
OUT  Y1
OUT  T0  K30
LD  T0
SET  S21
STL  S21
OUT  T1  K20
LD  T1
SET  S22
STL  S22
OUT  Y2
OUT  T2  K30
LD  T2
SET  S23
STL  S23
OUT  T3  K20
LD  T3
SET  S24
STL  S24OUT  C0  K5
LDI  C0
OUT  S20
LD  C0
OUT  S0
RET
END

网友A:
自己搞啊。。STL

才多少步呀。。。郁闷你

多学习 多研究 嘿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高手帮我把我这个指令表,写成梯形图然后把图片截给我,谢谢了!
LD   M8002
OR  X0
OR  X2
SET   S0
STL  S0
ZRST  S20
         S24
RST  C0
LD  X1
SET  S20
STL  S20
OUT  Y1
OUT  T0  K30
LD  T0
SET  S21
STL  S21
OUT  T1  K20
LD  T1
SET  S22
STL  S22
OUT  Y2
OUT  T2  K30
LD  T2
SET  S23
STL  S23
OUT  T3  K20
LD  T3
SET  S24
STL  S24OUT  C0  K5
LDI  C0
OUT  S20
LD  C0
OUT  S0
RET
END

其实按Alt+F1就可以自动转换,真心感谢新手~~给了我这个赚取积分的机会.

网友C:
呵呵;写到软件里可以自动转换的呀;

网友D:
在软件上可以自动转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软件上可以自动转换的

网友F:
对,可使用编程软件转换。

网友G:
是不是考什么证,临时抱佛脚

网友H:
可以自动转换的

楼主(2012-11-23):
不是考试,是开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