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8):
我是一名大二的在校学生,我就是对于’与‘和‘非‘理解不上去,请各位前辈指导我一下。  最好能给我个例子之类的,不胜感激

网友A:
要命了,大二都没搞清楚这个,这个可是初中知识。

与的基本法则就是有0出0,全1出1。
1&1=1
1&0=0
0&0=0
0&1=0

至于非么,那就是取个反而以。

楼主:
能给我举个例子么?  能放在一个实际点的例子里么 理解不上去

网友B:
其实 与 可以理解为乘,1*1=1   0*1=0    0*0=0   1*0=0

非 就相反 1的非是0,0的非就是1

网友C:
可以把1看成高电平,0看做低电平就行了

网友D:
初中一般还不学这个  呵呵
正常是大学里面的数字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初中一般还不学这个  呵呵
正常是大学里面的数字电路。

现在初中就开始在学习VB,C这种编程语言了。

位逻辑操作都是这些编程语言的基础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名大二的在校学生,我就是对于’与‘和‘非‘理解不上去,请各位前辈指导我一下。  最好能给我个例子之类的,不胜感激

假设有两个鸡蛋,可能一个是好蛋1,一个是坏蛋0,也可能两个都是好蛋1,也可能两个都是坏蛋0。打在一起开蛋汤以后是与,那么你就好理解了。只要出现一次坏蛋,这蛋汤就不能喝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其实 与 可以理解为乘,1*1=1   0*1=0    0*0=0   1*0=0

非 就相反 1的非是0,0的非就是1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名大二的在校学生,我就是对于’与‘和‘非‘理解不上去,请各位前辈指导我一下。  最好能给我个例子之类的,不胜感激

假设有两个鸡蛋,可能一个是好蛋1,一个是坏蛋0,也可能两个都是好蛋1,也可能两个都是坏蛋0。打在一起开蛋汤以后是与,那么你就好理解了。只要出现一次坏蛋,这蛋汤就不能喝了。

管理员的通俗化解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干脆帮他把或也画出来。

网友I:
与就是“乘”的关系,非得意思就是“不是”,运算逻辑量只有“0',"1"两种状态。

网友J:
楼主在这里提与或非,可能还是基于对梯形图的理解问题。
我是这样告诉他的,首先你要对继电器逻辑电路能懂,
与---二个接点串联
或---二个接点并联
非---使用b形接点

网友K:
与的基本法则就是有0出0,全1出1。
1&1=1
1&0=0
0&0=0
0&1=0

至于非么,那就是取个反而以。

网友L:
与就是串联,或就是并联,非就是相反的意思

网友M: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一名大二的在校学生,我就是对于’与‘和‘非‘理解不上去,请各位前辈指导我一下。  最好能给我个例子之类的,不胜感激

假设有两个鸡蛋,可能一个是好蛋1,一个是坏蛋0,也可能两个都是好蛋1,也可能两个都是坏蛋0。打在一起开蛋汤以后是与,那么你就好理解了。只要出现一次坏蛋,这蛋汤就不能喝了。
太精彩了

网友N:
与就是和的意识

网友O:
与或非。。中专的时候就学了。。很简单吧。。。

网友P:
7楼的比喻有意思,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