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8):
画图要设置接线端子,不知这个接线端子就什么规律没有? 是按图纸的先后出现的顺序排列还是按安装方便排列?

楼主:
我现在很疑惑,一个小项目还好办,接线端子只有那么多,可是一个大项目就不知道怎么搞的了,几百页图纸,几个大配电柜。

网友A:
一般是电源线,电机等强电线,信号线。一个柜子一个端子编号

网友B:
如果你打号机能打字母,首个字母代表区域,剩下的数字按照顺序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电源线,电机等强电线,信号线。一个柜子一个端子编号

我现在用画图软件把我们这里的一套设备的图纸画出来了,图纸只是原理图,没有标注接线端子,我现在想把接线端子加上去,还想和原来的设备一样的,不知道怎么加,因为端子太多了,加上去很难保证顺序和原来的一致。

网友C:
我们这的有的是有个字母, 有的是直接编号

网友D:
如果项目不大,随便什么搞都可以了, 项目大点的话,就就要用字母在里面分 区域了

楼主:
我根据设备上抄来的端子编号加到图纸上去,发现太累了,找这些端子连接点找得晕头转向,蜘蛛网样的错综复杂。

网友E:
这个 是不是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周全 自己编好号,并留有余量 ?
学徒

网友F(2012-11-22):
引用 网友E:
这个 是不是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周全 自己编好号,并留有余量 ?

是一开始就要编好号,一般在采购端子时,供应商都能提供打印编号,直接拿来就可以用。多方便,又能帮你理清。多好啊,下次别忘记了。在我司采购端子,可以提供打印功能。下次有需要可以到我们网站看看。工业电气分销网

网友G(2013-05-24):
好的,就应该寝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