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9):
最近在用FP-X C14T与CT32通信的时候,改GT32所有画面中任意移个数据寄存器的参数时,CH0通道的就会有脉冲输出。找一天也没找到是啥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PLC及屏的程序好好检查下;

楼主:
PLC的程序没有问题,我把GT32与PLC的通讯线把了,然后在线修改程序中的数据寄存器,CHO通道就没有脉冲输出。

网友B:
触摸屏上是不是做了个通知之类的,如果有修改数据通知了某个启动开关,可能就有了动作。还有程序上是没有没有完全关闭,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