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9):
求图文解释,求大师!

网友A:
工具栏:

或菜单:

模拟时请注意,部分机型不支持模拟。

楼主:
然后怎么办
有像西门子那样的开关和输出吗

网友A:
首先,S7-200的模拟器并非西门子开发,因此不能代表西门子官方的模拟器,能代表官方的模拟器是PLCSIM。

其次,欧姆龙并没有如此形象的模拟软件,或许你需要使用上位机做界面,欧姆龙可以使用SwitchBox Utility(该软件包含在CX-ONE套装软件内)来实现开关量的输入,只需要让SwitchBox Utility工作在模拟器模式下即可,另外,也可以通过监视内存或者直接在程序中对触点进行控制,但是个人认为,大量的数字量控制模拟还是SwitchBox Utility工具方便。

最后,S7-200的模拟器功能有限,远不能与其同胞PLCSIM相比,也不能与欧姆龙的CX-Simulator相比,更多的CX-Simulator功能,你可以参考你的软件安装目录下的CX-Simulator手册。

附上我多年前写的关于CX-Simulator初级使用的教程链接,供你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734.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S7-200的模拟器并非西门子开发,因此不能代表西门子官方的模拟器,能代表官方的模拟器是PLCSIM。

其次,欧姆龙并没有如此形象的模拟软件,或许你需要使用上位机做界面,欧姆龙可以使用SwitchBox Utility(该软件包含在CX-ONE套装软件内)来实现开关量的输入,只需要让SwitchBox Utility工作在模拟器模式下即可,另外,也可以通过监视内存或者直接在程序中对触点进行控制,但是个人认为,大量的数字量控制模拟还是SwitchBox Utility工具方便。

最后,S7-200的模拟器功能有限,远不能与其同胞PLCSIM相比,也不能与欧姆龙的CX-Simulator相比,更多的CX-Simulator功能,你可以参考你的软件安装目录下的CX-Simulator手册。

附上我多年前写的关于CX-Simulator初级使用的教程链接,供你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734.html

有能模拟CPM2A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S7-200的模拟器并非西门子开发,因此不能代表西门子官方的模拟器,能代表官方的模拟器是PLCSIM。

其次,欧姆龙并没有如此形象的模拟软件,或许你需要使用上位机做界面,欧姆龙可以使用SwitchBox Utility(该软件包含在CX-ONE套装软件内)来实现开关量的输入,只需要让SwitchBox Utility工作在模拟器模式下即可,另外,也可以通过监视内存或者直接在程序中对触点进行控制,但是个人认为,大量的数字量控制模拟还是SwitchBox Utility工具方便。

最后,S7-200的模拟器功能有限,远不能与其同胞PLCSIM相比,也不能与欧姆龙的CX-Simulator相比,更多的CX-Simulator功能,你可以参考你的软件安装目录下的CX-Simulator手册。

附上我多年前写的关于CX-Simulator初级使用的教程链接,供你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2734.html

有能模拟CPM2A的吗

早期机种皆不能模拟,可以考虑转换为CP1H这类机种模拟,然后模拟完毕后改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