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9):
在初学电路时,经常遇到由电路图连接实物图的习题,不少人对此感到难以掌握。本人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将此类习题的解答方法归纳为“拆、串、并、连”四步曲,效果较好,现举例说明。
  例1.按下图的电路图,将右边的实物连接起来。
图1
  解:第一步“拆”,具体方法是,在电路图中,以电源为中心,向两边扩展,直到电路分叉处,找到两个分支点AB,明确电路的干路部分,支路部分(如图2所示,两个分支点包括电源的部分为干路部分,其它的为支路部分),将电路在分支点处断开,从而将整个并联电路拆成三部分,如图3所示。
图2                              图3

  第二步“串”,具体方法就是将实物按第一步中拆成的干路、支路、支路三部分分别串联,注意各部分电路包含的电路元件要一致,连成的电路如图4所示。

图4                           图5                         图6

  第三步“并”,具体方法就是将连好的两个支路进行并接,在本题中就是将两个支路的左端与左端相接,并取公共端A,两个支路的右端与右端相接,并取公共端B(在电学中,我们认为一根导线就是一端,公共端取在何处,根据连图的方便),连成的电路如图5所示。
  第四步“连”,具体方法就是将第三步中所取的两个公共端A、B分别与干路部分相连,连好的电路如图6所示。

例2.按电路图连接实物图。
图7
  解:本题中,由于使用了电流表,难度有所增加,接线时必须注意接线柱的标号,让电流从正接线柱流入电流表,从负接线柱流出电流表。
  第一步“拆”,找出电路图中的两个分支点,断开分支点,将整个并联电路拆成干路、支路、支路三部分,如图8所示。

图8                          图9

  第二步“串”,按拆成的干路、支路、支路三部分,将对应的实物分别相连,连好的电路如图9所示。
  第三步“并”,将连好的两个支路进行并接,在本题中就是将两个支路的上左端与上左端相连,并取公共端A,两个支路的下端与下端相连,并取公共端B,连好的电路如图10所示。
图10                              图11
  第四步“连”,将支路的两个公共端与干路相连,注意让电流从电流表的正接线柱流入,连好的电路如图11所示。假如在电路图中,还使用电压表,方法仍相同,只是电压表放在最后接,并注意将电压表并接在所要测量电压的电路的两端。

  其它更多电路连接参考:

http://www.dq-fx.com

网友A:
没有TINA软件画的漂亮啊。

网友B:
一看就懂,好

网友C:
初中物理就应该连过吧

网友D:
印象好深啊 ,这个就是初中物理学过的

网友E:
初中物理学过。

网友F:
对初学者有点用……

网友G:
不错,很有纪念意义

网友H:
这东西真不赖

网友I:
初学时,往往有实物与符号联系不上的情况,如果没有实物的话。

网友J(2012-11-29):
都快忘得差不多了,谢谢楼主的分享。温故而知新

网友K:
小儿科的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初学时,往往有实物与符号联系不上的情况,如果没有实物的话。
我觉得现在看电路图看不懂就是因为没见过实物,符号和实物不熟悉才看不懂的!

网友L(2013-10-08):
现在翻开人教版的物理书,发现很多错的地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