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9):
步进电机有时候能工作有时候不能工作,不能工作时步进电机转轴不能锁住,而且驱动温度不高 。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谢谢。我用的是二相110的步进电机驱动是2M2260

网友A:
缺相了,接触不良造成

楼主:
我用万能表量了一下接触都好的

网友B:
万用表能量弄的不准,吧插口部位处理好。应该是接触不良造成。

网友C:
查一下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