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电容选取

楼主(2012-10-19):
选择安规电容时,针对dv/dt这个参数,对于变频器来说一般需在什么范围之内呢?X电容与Y电容,200V与400V,这个dv/dt一般选取应该大于多少?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是直接咨询安规电容的制造商技术支持比较好。来自官方的解释和确认靠谱。安规电容比较贵,但其性能和耐压、质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定要采购正规的制造商。否则质量无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