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9):
分别摸变频器散热铁块和电机两个设备,感觉比以往正常的情况下发烫多了,该设备运行的频率工艺要求是11HZ的转速,电机接线电机性能以及机械负载方面良好,是不是调整V/F曲线可以排除这个故障吗?V/F曲线V过大过小会怎么样,F设的过大过小又会怎么样。求解

网友A:
问题不明确,以前没事,现在有事了,还是调完参数出现的情况,vf确实可以导致发热,用纯电流矢量的不错。估计你用的国产的电压矢量变频器,用三菱 富士的 应该没事,或者或产的矢量型的就ok。

网友B:
问题没有说太明白

网友C:
问题是11Hz运行时,电机是否有他冷风机?还是自冷风机?如果是后者就不好了。自冷风机的电机,在变频器控制时,其转速不要工作在小于35Hz范围。如果非要工作在低频,那就需要给电机加强迫冷却风,否则电机过热难免。

网友D:
如果是普通电机,在11HZ与50HZ时的散热条件完全不同的;

网友E:
变频器发热是电流引起的,电机发热跟电流和散热有关系,可以降低下变频器的转矩,调一下VF曲线!

网友F:
变频器发散可能是由于在低频下输出的力矩过大,电流也大的原因,普通电机在11HZ时一定要加部强制风冷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