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2-10-19):
接近开关头部的颜色有些是黄色的,有些是其他颜色的,这些颜色与它的型号有关系吗?再有就是三线制可以用来代替两线制的使用吗?

网友A:
npn与pnp的,三线能代替啊

网友B:
是三线制可以用来代替两线制

网友C:
头部颜色 无所谓啊 只要弄清楚三线的 是NPN  还是  PNP 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头部颜色 无所谓啊 只要弄清楚三线的 是NPN  还是  PNP 就好了

网友E:
一般在接近开关上面都有标识的。

网友F:
主要卡工作电压,和开关性质就可以,有标贴在开关根部。

网友G:
颜色无所谓,三线的可以代替两线的。不过需要改一下电路

网友H:
就本人目前见到的,头是黄颜色为常闭的,头是蓝色和黑色不确定,黑色导线的在传感器根部有标识;白色导线的没有标识,但在导线上有型号,奇数为常开(比如如DW-AD-623-M12中623的那个3就代表常开,当然也有503和其他的,道理一样),偶数为常闭。第二,两线大部分情况下可以代替三线的,但是三线的代替两线的基本都需要改电路。有错误之处,请各位老师指正!

网友I:
两线的相当于开关,可以接220v,也可以接24V,但三线的一般都是直流24v的

网友J:
这个颜色应该没有规定的,厂家喜欢用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就本人目前见到的,头是黄颜色为常闭的,头是蓝色和黑色不确定,黑色导线的在传感器根部有标识;白色导线的没有标识,但在导线上有型号,奇数为常开(比如如DW-AD-623-M12中623的那个3就代表常开,当然也有503和其他的,道理一样),偶数为常闭。第二,两线大部分情况下可以代替三线的,但是三线的代替两线的基本都需要改电路。有错误之处,请各位老师指正!
正解。

网友K:
型号是厂家自己编的,只是一般情况下,DN 表示 NPN  ,DP表示PNP。但接线的颜色是标准的,棕色接电压正,兰色接负,黑色输出。

网友L:
三线制能同时带动一个小型继电器和信号灯,而两线制可能不行(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