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9):
电脑连不上。。画面右下角显示正在通讯。。。。。
大哥大姐们帮帮忙哈!

网友A:
你电缆、软件及通讯设置先确认下是不是对的;

网友B:
USB转接器安装驱动
软件设置好了
编程线正确

楼主:
都是对的,现在就是不连接,只要上电。。它也是显示正在通讯!

网友C:
download口上。 不要插错地方

楼主:
没有插错。。就一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