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9):
各位朋友大家好;小弟我工作中遇到些不解的问题请各位朋友指点下迷津,小弟感激不尽;最近我公司新买了个F940GOT-SWD-C触摸屏;要把以前的触摸屏程序下载到新买的触摸屏里;以前的触摸屏也是F940GOT-SWD-C;同型号;小弟我就把触摸屏编程软件打开;新建了个文件;然后点了标题栏上的;;传送;;显示DU;OS;和通讯设置;这个通讯口设置应该是触摸屏和电脑连接的端口;我要读取触摸屏程序应该选DU;还是OS;是不是还要安装编程电缆的驱动程序;;请各位详细回答下;谢谢

网友A:
选择DU
如果不是USB的编程电缆,那不需要安装驱动

网友B:
呵呵;OS是对应的系统文件,是不对外的;

楼主:
谢谢版主;我昨天也看了下资料;大概知道怎么操作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C:
940还有新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