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施耐德接触器的一个问题,顺便求个工控QQ群...

楼主(2012-10-19):
请教下,多个施耐德接触器,LC1 E06 10有没有可以并联主触点的汇流排??
顺便求个工控产品,工控技术的QQ交流群.~~~~

网友A:
汇流排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网友B:
不清楚
上官网查查

网友C:
这个型号的接触器没有合适的吧,汇流排就是铜排。
你用多大的接触器

网友D:
接线吧,兄弟,没有合适的

网友E(2013-01-06):
0610就是6A的接触器。你要星三角启动电机吗?汇流排有的,接线也不麻烦啊,顶多1平方的线,你肯定是批量很大了?

网友F:
接线吧。个人觉得他的汇流排再接很不好。我们以前用的LCI系列接触器配汇流排。用在正反转上。感觉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