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19):
我想用台达PLC作从站,用MOdbus RTU通讯,可是无法与HMI通讯。哪位有这样的程序,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通过plc作通讯,RTU 在于把CRC 做好 一般都没问题啦,然会人机 再读写数据

网友B:
人机和PLC通信是现成的.检查通信线

楼主(2013-11-09):
这有什么意义吗。如果是单台机通讯,用232就行了。要现成的电缆,一般通协议都不用编写。

网友C:
检查通信线

网友D:
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