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参数的设定

楼主(2012-10-20):
小弟最近正在想搞两套变频器恒压供水系统。可是对于恒压供水从来没搞过。不知道怎样设定变频器参数。麻烦各位师傅教教小弟

网友A:
一般变频器说明书中就有相关的实例。

网友B:
是何种型号变频器?需要设置主要是PID控制参数,具体三菱是pr128-pr134,你在哪里?我可以帮你。

网友C:
很多国产变频器都有恒压供水的相关参数,还有一拖多的接线图!

楼主:
不知道PID参数如何设定。该设置多少

网友D:
恒压供水,采用默认值就差不多。微分值为0,取消微分作用;将比例值调大一点,能提高反应速度,但精度差一些;积分值调小一点,也能提高反映速度。
能有很高的动态跟踪,且满足控制精度,而不会出现压力波动,就调好了。
总之,恒压供水,还是比较容易调整的。
另外,给定值,反馈值的端子须用参数调整,反馈值的范围。如果要求更好的表现,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也就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使系统性能最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恒压供水,采用默认值就差不多。微分值为0,取消微分作用;将比例值调大一点,能提高反应速度,但精度差一些;积分值调小一点,也能提高反映速度。
能有很高的动态跟踪,且满足控制精度,而不会出现压力波动,就调好了。
总之,恒压供水,还是比较容易调整的。
另外,给定值,反馈值的端子须用参数调整,反馈值的范围。如果要求更好的表现,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也就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使系统性能最佳。
顶咸工

楼主:
谢谢老师的教导。给定值。反馈值。这些我都差不多会了。只是对比例增益积分微分这三个参数不太懂

网友F:
这个直接问题 变频器 厂家,之前用西门子的变频器,问什么问题,他们都能给我们解决

楼主:
我的这个品牌的变频器没有这个服务

楼主:
大家都来说说嘛

网友G:
说明书有一般有实例介绍,好好地研究下。

楼主:
哪只好再好好看看了

楼主:
还是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