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0):
今天在某处看到的一个问答——
   问:封闭母线外壳是否有电流?
   答:封闭母线外壳有电流,其电流值与中间母线流过的电流基本相同。只有这样,才能在外壳上感应出与母线基本相同但是方向相反的磁场,从而抵消母线电流产生的电磁场对外界金属产生感应电流而发热。

   我想问的是,这个回答准确吗?
   如果准确,可否再详细说明;若不准确,可否具体指出。
   或者,说说另外的意见。

网友A:
既然是封闭外壳,就应该没电流,否则封闭有什么用呢?我是这么认为。如果要是有强电磁场存在,需要屏蔽,那也是采用金属网接地来解决,谈不上逆向电流的问题。我是这么看。

网友B:
因为三相电流平衡吧,所以矢量和为零,不会产生感应电流,而且外壳会接地,不让产生感应电动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三相电流平衡吧,所以矢量和为零,不会产生感应电流,而且外壳会接地,不让产生感应电动势。

楼主:
感觉原来那个回答有些模糊,所以特拿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