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0):
开关箱上运行指示灯停机后微亮是什么问题?应怎样检查?都是380v,电机正常工作,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有感应电,把接地做好,看看情况会不会好转。

网友B:
感应电, 如果你用万用表测量,估计至少有110vac

网友C:
感应电,做好接地。

网友D:
电线有漏电

网友E:
有漏了而且还要看是那总指示灯

网友F:
是变频器谐波污染造成的

网友G:
是LED的吧,不碍事的。

网友H:
感应电,还是要想办法消除的。否则多别扭。就像鬼火似的。

网友I:
你死心吧
施耐德的XB系列都有这个问题,ABB的好像好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感应电,做好接地。

楼主:
做了个接地线好了,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K:
感应电,换成用灯炮的指示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