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0):
有个维纶的屏,文件是XOB的,想问一下如何知道对PLC 操作的那些数据。

网友A:
反编译试试看

楼主:
反编译被禁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编译被禁止。

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B:
  有电脑把PLC通信上,看PLC程序。按屏变化的就是。

楼主:
谢谢,这也是个好办法.

网友C:
xod文件是打不开的,原文件好像应该是MTP文件,打开后反编译就可以看见了

网友D:
找一台初始化好的PLC与其连接,当然前提是你得知道是什么型号的PLC。
一个一个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