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0):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变频转工频的电机转向如何确定
变频转工频的转换需要转换前和转换后的电机转向一致才能保证成功
我的问题是:怎样确认转向一致呢,我想大家会说事前先工频下测试电机转向,请允许我假设性的一种情况,就是电机没办法直接启动来试转向,那这个时候转向应该怎样确定呢,或者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问题二:如果转换前后转向相反会出现怎样情况呢。
请大家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A:
先搞清楚电源相序,严格按相序接线!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B:
变频器不是可以设定频率吗,最高频率设定为50就可以了

网友C:
电机工频黄绿红接UVW与变频正转方向是一样的,别给我说你不知道什么是正转。

网友D:
嗯,这个问题提的很好。

变频器确定电机转向很容易,UVW出线的接法即刻确定;工频驱动的转向,如果不好直接启动,可以低压启动来确定,因为转向嘛,只要通一下电,电机即可动起来,也没必要非要转起来没完。降压启动自己想办法嘛。

网友E:
觉得4楼介绍的方法可用。

网友F:
如果是很重要的装置应安装你所确定的电源相序保护器,因为外网(10KV)维修时有时也会把相序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