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0):
嫌我们有一个185铜线缆,请问要线鼻子 ,闭口的那种,使用多大的线鼻子和使用多大的亚母(液压钳子上面压鼻子的那个),还有,可以使用开口鼻子吗?

楼主:
在线等 有点急

网友A:
就是185MM的啊  液压钳 也用185啊。线比较缩水。 剪几根铜丝进去卡紧,然后压。

我属于菜鸟那种啊。~~~

楼主:
 非常感谢 你

网友B:
开口鼻子185的缆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口鼻子185的缆不能用
那开口鼻子一般适用多少平方以下的啊

楼主:
开口的是按电流配的。闭口是按平方算的,这句话对吗? 如果这样,那185 为何不能使用开口鼻子呢,

楼主:
帮忙解决一下 知道的朋友

网友C:
如2楼和4楼所说。
至于开口鼻子多少平方以下的才用,这个倒没有注意,其要求是须连接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