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0):
   记得台达ES2型PLC新增有一条指定位输出指令,今天休息,便看看;查手册,该指令PLC的固件版本V1.2才支持,手头的是V1.0,故拟仿真试验;编程软件为WPLSoft 2.30。
1. 基本的了解
   BOUT指令的功能是“字符装置位输出”,先了解一下指令的基本功能,见图1。
   仿真运行图1程序,接通X10,Y0接通;断开X10,Y0断开。接通X0、接通X10,Y1接通;断开X10,Y1断开。接通X1、接通X10,Y3接通;断开X10,Y3断开。由此可知,指定字元件的某一位、执行条件满足时,可使某一位接通。
   重新运行程序,接通X0,再接通X10,Y1接通;又接通X1,Y1、Y3接通。断开X10,Y1保持接通,Y3断开。这么看来,前一次的输出被保持了,该特性应当记住。
   若改为图2,情况会怎样呢,也可仿真看看;若改K4Y0为数据寄存器呢?
2. 执行条件短时接通
   从上述试验看出,执行条件断开时,指定位的输出就断开;就这点,可以进一步进行试验,参见图3。
   仿真运行程序,M0接通;接通X0,M1接通;接通X1,M3接通;但Y0、Y1、Y3均未见接通,只是M0、M1、M3的接通,说明Y0、Y1、Y3曾接通过。
   这亦说明,对于BOUT指令,执行条件长时间接通,才能观察到输出的接通。
3. 输出的顺次接通
   我们取《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的一个试验模型——输出的单个顺次接通来巩固一下对指令的理解,参见图4。
   仿真运行图4程序,接通X0,可实现Y0、Y1……Y17的单个顺次接通。
   这虽是一个简单的试验,但仍可说明,理解指令的性能以后,就可以使用指令了。当然,这只是初步的理解;并且,实际如何,需以PLC运行为准。
   (莫其麟,于20121020晚)

楼主:
怎样学台达小型PLC指令

   对于应用者来说,用什么学什么,个人认为是一个比较可取的方法;如果要去笼统地学,可能会花去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这里是指应用指令。
   比如台达ES2,计有200余条指令(见“ES2/EX2/SS2/SA2/SX2操作手册-程序篇”),若一条条指令学下来,就算平均两天一条指令,也要一年多时间,学到后面的、前面的可能就忘记了。实际上,要较真一点,或间断一下,还不止这个时间;这两年有闲,本人即试验了一回。

   当然,如果只是看,速度会快得多,几天时间说不定就把手册看完了。但这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对于无经验者来说,可能似懂非懂。
   曾看到网友有类似的说法,(要用的)指令都懂,就是不会编程;或者,“理论”都看懂了,编程却不知如何入手——当然,这里的“理论”,应当不是指编程理论,而是书本或手册上的指令介绍等——这个,或许就是一种似懂非懂的现象。
   因此,孤立地看待指令,不利于编程思路的训练。
   当然,对于有经验者来说,浏览一下指令的介绍就可以编程——曾听一位朋友说,用多了,各型PLC都差不多——这已不是新学者了,所以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那么,应当如何学习呢?可以按功能学,以功能为目标、以编程为目标学——掌握应用指令的使用特性之后,熟悉需要用到的、感兴趣的指令;其余的,先做个浏览留个印象,或者记一记功能名称。编程时,则根据所实现的功能,翻查适当的指令。
   没有应用目标的学习,则可利用一些简单的功能模型,例如输出的顺次接通等。
   但这样一来,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对某些未用到的指令始终陌生。那么,则可辅之以针对性地了解——对于有可能需要用到而又暂时未用到的指令,实际应用中常见功能会用到的指令,有意地去了解一下。还有就是,对新增指令可看一下。
   重点理解、个别了解和一般性浏览相结合,想来可做到既有收获又时间花费较少。

   ——因为近期在多处看到“初学者如何学PLC”的提问,故写了这些。本人所知也很有限,又有许多年没有编过程序了,可能言之失当,则请指正。
   本来只有两句话,却写了这么多,自己也感觉长了一点。
   (莫其麟,2012 11 02 晨)

看到没有跟帖,所以自己跟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