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竖安装可以吗

楼主(2012-10-20):
原设备是用继电器控制,现改成PLC控制,由空间原因,只有把PLC竖起安装,不知对PLC的正常散热,和其它功能有无影响。

网友A:
可以的,基本没影响。

网友B:
倒着装也行。呵呵。。。。。。

网友C:
机柜不震动应该行,可以做个小箱装plc。

网友D:
应该没什么事

网友E:
PLC问题不大;变频器是不允许的;

网友F:
比如西门子S7-200几乎没有什么发热的   什么装都行

网友G:
问题没什么,就是横着看顺眼一点。。。

网友H: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I:
没见过 这么装的                   啊

网友J:
我们经常200PLC竖着装,使用上没问题。而且西门子200样本里也有竖着安装的说明。